请教下快速泄放电容余电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2009-01-12):
RT
要在电源断开时能快速放掉电容里的余电,而上电工作后放电电路又不能影响电容正常充电,
电路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A:
这样行吗?

或者采用负阻器件。

楼主:
好像复杂了,有简单点的吗

好像复杂了,有简单点的吗

网友B:
哪里的电容?参考一下复位电路的,接个二极管到电源

楼主: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我用555定时器做一个上电延时的东西,
如图所示:
K一接通,3脚输出高电平,延时后输出低电平,
下次要输出高电平时,只须将K先断开,在闭合即可在次输出一段时间的高电平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由于电路中的555是CMOS结构的,(只能采用COMS的,因为前级电路提供的电流有限)阻抗很大,在开关断开时
电容C1要将电荷泄放完须要比较长的时间,(会大于平时将K断在后再闭合的时间),所以会出现有时555不能正常触发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B:
把J1改成单刀双掷的,断开后把C1短路到地(或者串小电阻)

网友C:
上次我也用到这东西

用个带内部RC振荡的单片机,又便宜又简单又不占PCB。

非要用电路在开关右边插入下图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

用7楼dragon_hn的电路
真是个好电路!

网友D:
二极管IN4007是个好东西。

网友E(2017-05-09):
这个很有现实意义,在有些场合必须这样做,MARK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个带内部RC振荡的单片机,又便宜又简单又不占PCB。非要用电路在开关右边插入下图 ...

能请DRAGON-HN解说一下这个的工作原理吗?求教了!

网友F:
想要多快?并个电阻算下RC时间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