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问题

楼主(2009-01-14):
请教大侠,再跟一贴: 方波如何滤波?用传说中的RC电路滤波可否?,波形失真,方波都成正弦波了,是电容大了吧。。感觉网上的滤波电路怎么都是滤模拟信号的 ,没有滤数字信号的呢?(直接用电路实现不用IC片子)。我想过滤远距离串口数据 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呵呵
 提前祝论坛上的人 春节快乐,想回家的 都能买到票。 呵呵 论坛上 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难道 现在经济不景气 技术人员都去干别的了?哈哈 题外话

网友A:
理论上说

具体的方法应当是:先确定谐波指标,然后选择滤波器。

因为既然是滤波,总是有谐波存在的。

滤波方法的就是这样的,不是电容大就可以解决得好。

网友B:
方波一般不是用低通滤波器来滤的...

一般使用带滞回功能比较器,或者史密特触发器。

你用低通滤波器滤掉了方波中的高频分量,它不变行就怪了...越是方正的方波,它的高频分量就越高,理论上的方波最高频率为无穷大。

楼主:
呵呵

谢谢指教。。。万分感谢。祝大家多拿年终奖金

楼主:
呵呵

  这个是我做的滤波电路。04 算做施密特门电路吧?过滤的效果没有想象中理想。想请大家给点意见··呵呵

网友C:
我现在的RS232就是用RC滤波的

RS232用光耦隔离后,再RC滤波。初测了一下,ESD空气放电8KV,数据传输没有问题,但总体效果是否理想,过年后再测了。以前的没有任何处理,而且PCB上长度很长,会有传输中断。所以改了下电路。

网友D:
施密特触发器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