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与仿真器的区别

楼主(2009-01-14):
本人初学单片机,对于编程器的仿真器实在不能很好的理解

我想知道仿真器在仿真的时候是不是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了,

和编程器的烧录有什么区别吗?

仿真的时候单片机工作吗?还是电脑模拟而已?

仿真结束后单片机上保存程序吗?

楼主:

51的仿真器 和 430的仿真器 好像不太一样?用过的前辈 也请解释下啊 谢谢

网友A:
抛砖

编程器和烧录器是一样的,430的仿真器是利用JTAG的,相当于程序在MCU里面跑,你拿个放大器在旁边看,必要时,也可以利用JTAG遥控程序的执行等,51不太清楚,没用过

楼主:
拿个放大器在旁边看 什么意思啊?

网友B:
应该叫显微镜。不用它你就看不到。

用它,你可以看到其内部的各个寄存器状态,内存数值。

网友C:
编程器、仿真器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编程器相当于你写好了程序,可以烧录(行话叫“烧”,听上去挺恐怖的……)到某些芯片(比如51、AVR、或者EPROM芯片)上的设备

而仿真器就是可以“模仿”你要开发的芯片的行为,而提供了你要开发的芯片不能提供的观察程序运行情况的接口的设备。

欢迎老虾指正。

网友C:
51、430

430使用JTAG技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是提供一个JTAG接口可以控制MCU中程序的运行,观察程序运行情况等

51的仿真器一般是单独的设备模拟要开发的芯片来进行仿真操作的。

网友D:
也是菜鸟

顾名思义:编程器用来编程,仿真器用来仿真.

网友E:
烧录,这个词估计是当时OTP时出来的,延用至今

楼主:
谢谢 各位前辈的指点

不过 51 和430 的仿真的原理 好像不太一样
就像catwill说的51的仿真器一般是单独的设备模拟要开发的芯片来进行仿真操作的。 但是430的是什么原理啊?还请知道的前辈 指点?

网友F:
。。。

JTAG具体怎么描述我就不会了,反正这是个新技术,能不用仿真器调试程序了。
在ic里面有这个功能的话,你可以用电脑来控制这个cpu,叫它跑就跑,叫它停就停,要看那个变量就看哪个变量,要设哪个变量就设哪个变量,所以给开发带来极大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