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电路板进行短路保护?

楼主(2009-01-16):
自己做的电路板的工作电压一般是5V的,但由于种种不小心,遇到过几次短路的情况。
昨天调试电路板时碰到了一个大的螺丝刀的金属面  电源和地就结合在一起  然后板子冒出一缕烟 我知道 板子挂了
所以现在想请教各位前辈,如何对电路板进行短路保护?

网友A:
平时要把桌面清理干净啊...

楼主:
re

不好意思 用的工具太多 都放在一起了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自恢复保险

当然,也有电路上的解决办法,但不如用自恢复保险简单、廉价、可靠。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
自恢复保险器件很好用

要选用电流适中的,要不它恢复不过来

网友E(2009-02-19):
如果 有必要的画 ,给电路增加 保护电路呀!

网友F:
如果不是接出去的端子,完全没有必要加保护

纯属浪费,并且电路复杂了或者性能降低了,
调试还是以自己小心为主。

网友G:
最重要的是养成小心的习惯

1,增加保护电路啊。2,增加板子的脚架,不至于直接接触桌面啊。3,但重要的是养成小心的习惯,每次调试前与上电前检查各个问题,线路的对否,是否短路,是否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