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请问晶振的波形是什么样的?

楼主(2009-02-03):
(无正文)

网友A:
正弦波是对的

网友B:
晶体两端对地波形并不相同

接到放大器输出那端波形不好,接到放大器输入那端比较接近正弦波。

网友C:
波形不好,就是过激励的表现。正弦是王道

网友D:
正弦的才对

你原来的不好。好象那是过激励了吧?

楼主:
re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E(2010-03-29):
晶振本身就有两种波形输出
正弦波和方波
不过一般常用的为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