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感饱和问题,向各位高手请教

楼主(2009-02-04):
关于电感饱和得问题,到底电感怎么样才算饱和??
然后听说铁心电感没有饱和这么一说,而铁氧体还有陶瓷磁环(氧化铝)的又有,使用这种铁心和氧化物的磁环到底有什么区别??
选取这两种磁芯到底怎么选??

网友A:
磁饱和就是磁介质的磁筹或磁偶极子几乎都被“排整齐”了

这时B只会随H增加,等量的增加,即动态μ为1。
铁心电感由于μ非常大,所以饱和不明显,但不等于不饱和。

网友B:
饱和,就是磁芯吃磁力线吃饱了,吃不下了。

只要磁路上有空气隙,磁芯就不会饱和,例如工字磁芯电感,但是环形电感,如果磁芯导磁率不高,就可能在大电流下饱和。

网友C:
“听说铁心电感没有饱和这么一说”

听反了。
没有铁心的电感才不会饱和,有铁心的电感当通过电感的电流达到一定值时就会出现饱和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