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USB电路图中接法问题 恳求好心人帮忙

楼主(2009-02-14):
我想用USB接口为一个单片机开发板供电,可是不知道在电路图中如何连接,USB头有四个脚  在电路图中该如何接呢  ?

网友A:
到www.usbif.org下白皮书

物理连接器章节里有介绍。

网友B:
电脑上USB插座最外面两个脚是电源和地,用表量一下就知道

网友C:
usb有4个脚.能提供5V的电压,输出电流最大为100mA

网友D:
标准是500mA

网友E:
USB的两边一根是正一根是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