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门锁触摸报警电路

楼主(2009-02-15):
我家的门锁是铁门的   安照其他靠人体感应好像不行啊  ,因为它要求要和大地高度绝缘,  大家能帮忙想个电路吗?要求有人一触摸到门锁就能得到信号以触发报警!!!!不胜感激!!

网友A:
只能从锁的内部想法子了

按照你的要求

网友B:
参考一下

可做一个反射式红外线探测器,延时15s后触发,一般正常开门或路过的,15s内不触发,非正常撬门者15s内是搞不定的,超过时间就报警.

网友C:
以前不是有个帖子讨论触摸开关的吗

网友D:
换门

我们公司是刚研发一个很高档的门:
 门上装了红外感应,震动感应,以及摄像头,发现问题,可以自动报警,同时可以拍摄照片,然后自动发到主人的手机上等。。。。很多功能。

楼主(2009-03-31):
tyw 的

反射式红外线探测器是可以  但是   这要安装在外面啊    我是想把这个报警装置装在房间里   一来不让别人察觉   二来  不易被人破坏    我在想了 是不是可以在门缝下面搞个  人体感应的热释电探头  ?大家能否帮忙想个法子吗?

网友E:
触摸报警是靠人体感生电场来做的

对周围的电磁环境依赖较大,也比较容易误报。楼主可考虑红外对射式或者热释红外探头。

楼主:
NE5532

说得有理    看来  我还是往   热释红外探头   哪里下思路了    红外对射式可能不太适合我   因为我  打算要安装到下面的门缝去的          不过热释红外探头放在屋里(透过门缝)不知可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