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望各位前辈多多帮忙!!

楼主(2009-02-20):
为何无线码发不出去呢?在电路图中的A B两点都有波形啊

可是码发不出去

不知道为什么

望前辈们指点指点

网友A:
沙发,兄弟你好

您做的这个东东433MHz,频率还挺高阿。
是不是没有装天线呢?
在有,你的参数是不是调对了,是不是频率跑偏了。
仪器接入时,会使参数变化的。
供你参考啊

楼主:
回楼上的兄弟

谢谢你
      天线确实只一点
    现在加上了
   但还是发不出去
   一些参数是有一点不对
在A点电压样板是3.36V我的是2.76V低了个0.6V
可是这应该不是主要问题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