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计算器上的液晶,是什么液晶啊?

楼主(2009-02-20):
请问一般计算器上的液晶,是什么液晶啊?要怎么驱动啊,为什么不能直接供电?还要什么偏压比?----+++

网友A:
建议你看看LCD相关的书籍

http://www.baidu.com/s?wd=%D2%BA%BE%A7%CF%D4%CA%BE%D3%A6%D3%C3%BC%BC%CA%F5%A1%B7%CA%E9595%D2%B3.pdf

http://blog.21ic.com/user1/2198/archives/2008/49565.html

网友B:
下载了一个,找机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