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F356作为放大器时最高带宽是多少......

楼主(2009-02-20):
请问各位,LF356做放大器时最高带宽是多少?
同时,要实现10MHZ的带宽放大,利用LF356合适吗?
或者还有什么放大芯片能够适合的?

网友A:
沙发,兄弟你好

我到网上查了一下,LF356的增益带宽积GBW(GBW=A*BW,A是放大倍数)大约是5MHz左右。也就是说,在5MHz频率时,它的小信号放大倍数只有1倍。显然是不能满足10MHz宽带信号放大任务的。
我觉得选择3~5倍的工作带宽(也就是运放的GBW要大于30MHz)的运放比较合适。当然具体还要通过实验来确定。
高速运放价格比较贵阿。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感谢楼上兄弟

感谢楼上兄弟的用心,看来做正弦信号0~10MHZ,后级用LF356是不行的了。
还烦请帮忙建议一下用什么芯片可以解决这高频小信号的放大问题。
(我昨天查到AD811芯片,可以用哇?它的性能如何?)

网友A: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却不然啊

俺现在温习一下运放,迟后在告知您吧。
希望各位大侠踊跃发言阿,提出您的高见。

网友A:
集成运放的主要参数指标

输入失调电压 —— 使输出电压为零(或规定值)时,两个输入端之间所加的直流补偿电压。

输入失调电压温度系数 —— 在规定的工作温度范围内,单位温度变化所引起的输入失调电压的变化率。

输入失调电流 ——使输出电压为零(或规定值)时,流入两个输入端的电流之差。

输入失调电流温度系数 ——在规定的温度范围内,单位温度变化所引起的输入失调电流的变化率。

输入偏置电流 —— 使输出电压为零(或规定值)时,流入两个输入端电流的平均值。

输入偏置电流温度系数 ——在规定的工作温度范围内,单位温度变化所引起的输入偏置电流的变化率。

静态功耗 —— 输入端无信号并且输出端无负载时,器件所消耗的电源功率。

开环电压增益 —— 器件在开环时,输出电压变化与差模电压变化之比。

输出峰-峰电压 ——器件在规定电源电压和负载的条件下,所能输出的最大峰—峰电压。

最大共模输入电压 ——比规定的共模信号抑制比下降6dB时的共模输入电压。

最大差模输入电压 ——两个输入端所能承受的最大反向电压。

电源电压抑制比 —— 电源的单位电压变化所引起的输入失调电压的变化率。

最大输出电流 ——在最大输出峰—峰电压下,所能输出的最大电流。

输出短路电流 ——同相输入端在施加规定的直流电压下,输出端对低短路时的直流输出电流。

开环带宽 ——开环电压增益下降到基准频率的0.707倍(-3dB)时所对应的频率。

单位增益 —— 开环电压增益为10dB时所对应的频率。

增益带宽积 ——在6dB/倍频程的增益—频率特性范围内,电压增益与对应频率的乘积。

全功率带宽 ——输出最大幅度时的最高工作频率。

开环差模输入电阻 —— 差模输入电压变化与对应的输入电流变化之比。

开环输出电阻 ——外加输出电压变化与对应的输出电流变化之比。

等效输入噪声电压 ——输出端的噪声电压在输入端的等效值。

输出电压转换速率 ——输入端在规定的大信号阶跃脉冲电压时,输出电压随时间的最大变化率。

建立时间 ——从输入端施加规定的大信号阶跃脉冲电压至输出端达到规定精度的数值所需要的时间。

全响应时间 ——从输入端施加规定的小信号阶跃脉冲电压至输出电压达到规定精度的数值所需的时间。

延迟时间 ——从输入端施加规定的小信号阶跃脉冲电压至输出电压达到满幅度的0.1时所需要的时间。

上升时间 ——输出电压从满幅度的0.1上升到0.9时所需要的时间。

下降时间 ——输出电压从满幅度的0.9下降到0.1所需的时间。

脉动时间 ——输出电压从满幅度的0.9到规定幅度比时所需的时间。

通道分离度 ——器件中,有信号通道的规定输出电压与无信号通道输入端的串扰(耦合)电压之比。

以上摘自《标准集成电路应用手册——运算放大器》 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

俺没有写英文符号(大家可以自己对照),免得大家更糊涂。大家别头大啊,其实明确几个主要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B:
热、

用ad8056,别用ad811,他是电流型的,你不一定能用好

网友A:
的却是个电流反馈型运放

在网上查了点资料。看了一下AD811的英文手册(好像没有中文的,哈)。
由于本人没有使用过电流型运放的实际经验(高速运放俺也没用过,只用过358、4558之类的通用运放,嘿嘿),所以意见仅供你参考。
按照AD811器件手册中的性能指标是完全能够满足要求的。
电流型运放的反向输入端输入电阻很小,相对同相输入端的输入电阻很大。等效为电流控制的电压源,这是与电压反馈型运放的不同之处。
AD811电流型运放使用要求高,手册中给出了典型应用电路及参数。
因为通带较宽,在实际使用中要注意防止自激。
在给定增益(或放大倍数)以及输出信号电压幅度的前提下,选择-3dB带宽大于10MHz(输入信号带宽)的运放就能满足使用要求(不过为了有一定的富余,俺觉的选择-3dB带宽大于15MHz的较好)。LZ可以找找相关的运放(这里面有一个成本问题)。
最后,还是必须要通过实验来验证的。因为它不是个孤立的部件,还有前级、后级以及实际布线等问题。

楼主:
感谢楼上的兄弟们哈

首先,非常感谢楼上的兄弟们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其次,还烦请用用过AD811运放的弟兄,多多指导哪;
最后,期待兄弟们的答复。
                                   小弟敬上

网友C(2010-06-21):
OP07看看怎么样

网友D(2011-07-07):
其实,SGMC的各类运放要比TI/ADI/Linear便宜很多,而性能确是可以比肩甚至部分参数还要优于这些一线品牌的,大家可以登录圣邦微电子的网站看看其运放产品,高速运放部分如下:

网友E:
这个带宽还和SR,最大无失真频率,以及最大输出电压有关系,光看GBP还不够。

网友F:
学习了,看来还是查下pdf最好

网友G(2014-07-25):
你可以去TI公司申请芯片,里面有很多都可以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