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芯片AD9850产生正波的问题

楼主(2009-02-28):
   各位大虾,我在用AD9850产生正弦波的过程中,用50MHZ的晶振,只能产生1-191492HZ的波形。它的控制字为0x00FAFD00.一旦超过这个值,输出频率错了乱,甚至没有频率输出。
   不是说AD9850的输出频率可以达到其输入频率的40%吗?再说我这之前的频率输出都是正确的,那我的程序是没问题的。但是,为什么再高的频率输出就不对了?
   毕设中,万分焦急。望各路大虾支招。感激涕零哪。。。

网友A:
再说我这之前的频率输出都是正确的,那我的程序是没问题

什么因果关系啊

网友B:
俺用过AD9851,蛮好用的

9850有哪里区别?用的并行还是串行方式?

网友C:
不知道00有什么说法

网友D:
应该是楼主的程序在计算过程中数值产生了溢出吧?

换成long int或者float计算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