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一种IDE接口芯片,能实现对IDE6接口的硬盘的存

楼主(2009-03-02):
 我近期要通过数字芯片(FPGA)开发一种使用IDE硬盘的存储系统,读写速度能达到几M/S就行,但是通过FPGA直接对IDE接口进行开发难度比较大,时间也不允许。所以我想咨询一下各位达人,有没有一种现成的芯片集成了IDE接口的,我只需要对芯片进行操作就能实现IDE硬盘的数据读写(譬如说我只需要对芯片的寄存器进行读写就能实现硬盘的数据存储)?或者各位有什么其他好的方案建议,只要能降低开发的难度就可以了。谢谢大家了!
21ic 技术交流

网友A:
不太明白。

写的数据从哪来?

是不是数据装换IC?如USB转IDE接口。

要不直接使用带IDE接口的IC

楼主:

写的数据是摄像机拍摄的图像数据,
由前端的FPGA处理以后传输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