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上拉电阻问题

楼主(2009-03-02):
(无正文)

网友A:
两点:

1、内部不带上拉电阻,则必须外接上拉;
2、内部有上拉电阻,视负载而定,如果输出驱动电流足够,则无需外接上拉,饭则反之。

楼主:
犯错了

这个地方没有加上拉电阻,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

是不是一直叫?

网友B:
2楼不是告诉你了吗

看一下自已所用I/O口的特性

网友C:
几点建议

1.有发帖子的时间,自己都搭出来了,已经知道会不会乱叫了。
2.R16和R82都是多余的。
3.按照常规单片机来看,应该是不叫的,请楼主自己先想一下,想不通再来问我。
4.R28也可以不要,但是电路形式要改,也请楼主自己先想一下,想不通再来问我。

楼主:
感谢大家

回2楼:
我无法核实IO是否带上拉,芯片手册没找到对应说明。
你说的“内部不带上拉电阻,则必须外接上拉”是不是这样理解:输出0,BEEP鸣叫;输出1,如果没有上拉,电压可能低于3.3V,甚至可能导致三极管导通,以致无论IO输出什么信号BEEP都会叫。
至于你说的第二点我还不能很透彻理解。

回五楼:
昨天没有条件搭建硬件,今天尝试一下,即使不加上拉BEEP也是受控的,为了可靠我还是加了上拉;
“按照常规单片机来看,应该是不叫的”,上电无程序状态一般IO是高组态,这样理解对吧;
至于R82可以不加我认同,但是我觉得不要改电路,直接拿掉就可以了。

还请楼上能继续指点。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C:
楼主没道理

即使不加上拉BEEP也是受控的,为了可靠我还是加了上拉。
既然可控了,还加个啥,多一个元件,多一个故障点。

理解对了,一般IO都是高阻输入或者带内上拉的。

不改电路组态,你的基极电流不对。

网友D:
周立功的easyarm2200开发板吧?

你这图是在周立功的easyarm2200开发板的原理图上截的吧?

楼主:
回帖

回复8楼,我截取的是SMARTARM2200的PDF,估计和你说的型号采用了相同的电路;

回复7楼:
我自己做检讨,因为这个图是我直接拿来用的,他这里加上拉电阻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P0.7口是SPI的主从选择,而在这块开发板默认是SPI主机模式,故需要上拉电阻。
我误以为是BEEP电路的一部分,“多一个元件,多一个故障点”受教了;

此外还要请教您如果不用R82的电路我确实看过,仅仅直接拿掉了,还请您讲述下您的想法。

楼主:
小小蜂鸣器有学问

学习,守株待兔,等待老师。

网友C:
不要电阻,得做成射极跟随器的形式。

网友E:
推挽输出的 不要加 开漏输出的要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