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简单的24A12V蓄电池充电器原理

楼主(2009-03-07):
我有一24A12V蓄电池,现没有电了,想寻求简单的24A12V蓄电池充电器原理,最好是可以自己制作的,以前小时候看到别人用一个变压器和一个灯泡就搞定了,我这个可以吗?但是怎么知道充满是否呢?还有要是输出交流电压大点可以吗?

网友A:
串个小灯泡进去,灭了就好了。

网友B:
楼上严重误导

其实蓄电池对充电电压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误差50mV都会损害蓄电池的寿命,
1.首先,蓄电池及时不用的时候也一定要定时充电,一般1到2个月充一次,如果不及时充电,会造成极板硫化,再充电十分困难,容量严重降低,寿命严重缩短,并且内阻增大,放电能力降低,发热严重。
2.一般蓄电池充电分3个阶段,第一阶段恒流一般为0.1C到0.2C,第二阶段恒压,第三阶段涓流。视蓄电池的类型不同,充电截止电压为13.5~13.8V之间,温度升高,截止电压略微降低。
3.蓄电池过充电会造成热失控和正极板软化等问题,寿命缩短,一般富液式蓄电池性能比较好,抗过充能力比较强些。过充时,会分解电解液中的水,在极板产生很多氢气和氧气的气泡,就好像沸腾一样,这时蓄电池就已经充满并开始过充了。所以充电时要远离火源,防止爆炸。
4.如果电池发热,就是过充了,如果发热严重就会造成热失控,电池鼓胀,外壳变形,电池报废。
5.用简易充电器充电也可以,但是要控制好,首先电压不能太高,其次电流不能太大,还有,根据电池容量和充电电流估算一下充电时间,然后密切关注电池的温度还有是否产生气泡等现象以确定电池是否充足。有一点要注意是,旧电池的容量往往下降非常厉害,甚至不到原来的一半,会过早的进入过充状态,这点要注意。当然,一直检测电池两端的电压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C:
以前的电子捕鱼器都这样

以前的电子捕鱼器都这样,就一个变压器一个二极管,充一天就不充了.

网友A:
3楼第五点就是我要说的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楼主说他只有1个要充,顺便感谢3楼的好人,完毕。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谢谢各位的回答,请问一下充电时间怎么控制谢谢?

网友D(2009-11-14):
充电时间根据电池规格和你充电的电流而定。要有电池的规格书最好!别自己搞充电器,很危险的,特别是你的电池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去搞就更危险,买个现成 的充电器吧。

网友E:
三楼好专业哪!
电池方面的知识一直很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