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限流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2009-03-08):
管子是9435,电源电压是12V,像这个限流会不会出现临界状态,至管子过热烧毁?

网友A:
限流电路无效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原来的那个图是错,改了过来~实际是这个~~~

网友A:
还是不行

逻辑上有问题

假如说电流达到了限定值,三极管导通了,给MOS管栅极一个高电压,让MOS管截止,或者半导通,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三极管发射极的电压下降,造成MOS管的栅极电压也下降,MOS管又开始导通了。
当然这个电路不是震荡的,而是有一个稳态,器结果是,加的负载稍稍超过限流的时候,这个电路还能起作用,但是当负载电阻继续减小,输出电压同时也会减小,维持电流恒定,但是当电阻减小到一定值的时候,输出电压就不继续减小了,电流开始增大。
不过不管怎么说,即使电路设计正确,只要是限流,调整管必然会发热,发热功率最大为电源电压乘以限流值。
如果这是一个电源电路,那么比较好的设计是过流保护,也就是过流后关断输出,这样就不怎么会发热了,或者采用负阻设计,即超过限流值后,输出电流变小,负载再加大,输出电流更小,短路时输出电流非常小。这样调整管的发热功率就不会很大了。

网友B:
这样只能限制最大电流(进入恒流状态),不能关断保护

如果要关断保护,需要自锁电路。例如可控硅、触发器等。

网友C:
这个电路连限制最大电流都不行

楼主:
~

lyjian,为什么啊,能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C:
改成这样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