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钽电容的标识表示什么

楼主(2009-03-13):
我手里有一个深蓝色的钽电容,上面标识是:10/50/ B
我已经知道这个电容的容量是10UF,耐压是50V,请问高手:这个B代表什么意思?还有这个电容的误差是多少?

网友A:
我猜

是不是和106A的标记方法差不多,表示误差吧

网友B:
我觉得是表示等级

网友C:
封装吧,个头大小~~B C D

网友D:
4楼正解!

钽电容有好几个封装等级,从A开始,D结束。A规格是体积最小的,D最大。

网友E:
应该是指封装尺寸,

给你个尺寸表

网友F:
四楼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