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头疼的概念问题

楼主(2008-10-06):
1.通常运放datasheet上标的offset voltage的概念是?
2.我当时学的课本(童诗白)提到个输入失调电压UIO(它的解释是:由于集成运放的输入级电路参数不可能绝对对称,所以当输入电压为零时,UO并不为零。UIO是使输出电压为零时在输入端所加的补偿电压,若运放工作在线性区,则UIO的数值是UI为零时输出电压折合到输入端的电压,即UIO=-UO/A,条件UI=0时)
请问输入失调电压UIO和运放datasheet上标的offset voltage是一个东西么?哪个影响运放输出的动态范围?

网友A:
offset voltage=(输入)失调电压

Uio是使输出电压为零时在输入端所加的补偿电压,没错。

若运放工作在线性区,则UIO的数值是UI为零时输出电压折合到输入端的电压,即UIO=-UO/A,条件UI=0时)
----这是对Uio的解释。换言之,输入失调电压有多少,还要看输出失调电压的情况。其中,它是与放大倍数有关的。大放大倍数,同样的输出失调电压,折算到输入端的失调电压要小一些----要衡量它们失调的轻重程度吧。

网友A:
不要客气

不过,建议一下:帖子题目在这些场合,最好不要过于纯粹地反映一种“心情”,有具体问题的内容为好。

如你题目改为“问个很头疼的运放概念问题”不就好多了?

欢迎你继续,看过你的几个问题,印象中你提的问题都很不错。

楼主:
谢谢斑竹!

以后发帖时注意。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