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U盘在公司的电脑上只能用一次呀?

楼主(2008-12-08):
单位上的电脑很奇怪,每个U盘都只能用一次,第二次插入的时候,就识别不出来了。

请教:这是怎么回事呀?

谢谢!

网友A:
喜新厌旧呗

电脑中毒啦

楼主:
RE

呵呵,xwi老师,谢谢你的参与!

单位上电脑的USB口以前是封了的,后来老板说可以用U盘了,就出现了上面的现象,只能用一次!

说明:我们公司的电脑都安装了监控软件。

呵呵,郁闷!

网友B:
这个你可以到一些电脑系统方面的论坛里问问

我是没见过这种情况,也没听说过这些事情。可以到深度论坛问问去,那里电脑系统方面的高手很多的,应该能求解

网友C:
没听说过这种现象

网友D:
RE 6楼

iC921 老师:
你好!

这种现象确实是有的!而且这种现象最初是我发现的,现在我们同事也也认识到了这种奇怪现象确实是真的!

我们公司的电脑网络里安装了workwin管理专家监控软件,公司禁止我们安装软件、禁止使用邮箱(在公司仅有的一台可上网的电脑上),等等。

我们平时使用U盘都很谨慎的,因为每个U盘在每台电脑上只能使用一次!

网友E:
受监控软件控制了呗

网友F:
把驱动卸载掉,把注册表里有关的信息都删了,再试试

网友D:
RE 8楼

请教8楼的朋友: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可以是U盘的使用不受限制呢?呵呵!

先谢谢了!

网友D:
RE 9楼

computer00 老师:
你好!
驱动怎么裁掉呀?注册表的信息怎么删呀?我们连安装软件的权利都被限制了,修改注册表就更谈不上了!

还有其它什么方法吗?

先谢谢了!

网友E:
是每天只能用一次?

网友G:
你的单位是基地吗?简直比军工企业还重视保密……

用个电脑还遭到这么多限制,脾气大点的早就拍桌子“还让不让人干活了”

网友D:
RE 12楼

不是每天只能用一次,而是长久只能用一次!

网友D:
RE 13楼

我们单位不是基地,但是我们单位确实是做军工产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