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AD芯片的问题

楼主(2008-12-17):
小弟想选一块AD芯片,24位的,采样速度不用太高,但要求精度高的,其实说白了就是低速高精度。最好就是SSOP封装。之前用过TI的ADS1271,最多就做到15,16位左右.所以想换一块试试,不知道在大家有什么好介绍

网友A:
难度很高,布线和其它防护措施都不能马虎

楼主:
谢谢2楼的意见

2楼: 难度很高,布线和其它防护措施都不能马虎

我想问一下ADC对于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能不能介绍一下,或者介绍个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