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硬件消抖请教!??!

楼主(2008-12-18):
在网上查找到的矩阵键盘消抖大部分都是软件方面的措施。

现在只从硬件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
硬件方面的消抖动,发现很多资料都是copy教科书上的一个RS触发器消抖的例子,但那个是针对上下拨动开关才实用的(因为它用的原理前提就是从一个端子拨向另一个端子时,只有要拨向的目标端子那一头才有抖动)。

 而我们实际实用中用到的都是这一类的按键:    |
                                            ——
                                        ——。 。——(常见那种四个腿的按压式机械按键)

而看到的RS触发器消抖的一些资料所适用的是拨动式开关:
                /
           ——。  。——

我现在用了74HC123来消抖动,但用的不好。
请教高手们:有哪些硬件消抖方法?(矩阵键盘)谢谢!

网友A:
打消你的念头吧

      硬件处理是要钱钱的,不符合资本家的思想,所以研究茴香豆的“茴”那四种写法没啥意义。

楼主:
请勿回答技术无关话题

问的是技术问题,请勿回答技术无关话题。谢谢!

网友B:
阻容积分之后接施密特触发器

就行了。

网友C:
软件、硬件道理相同

都是延时

网友D:
还是用软件方便些

如果没有软件,那就只能考虑硬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