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8-12-17):
打算用面包板做个简易的数控直流稳压源。
打算想打用一个两叉的插头输入普通的220V交流电,到变压器,桥式整流,然后到稳压集成块,输出+5V电源给后面的数控部分。
数控部分打算用个74ls192做计数器,然后来个数模装换输出直流电压.
现在想问的是:
那部分数字电路有些端脚需要接地的,该怎么接呢,在板上怎么实现?(以前做数电实验时可以从试验台上引两根VCC和地出来,现在却没有地了)
另外想问的是我那原理正确不,能够实现的吗?(用multilsim仿真就可以通过)

网友A:
接到稳压块的地引脚啊

楼主:
问题补充

或者说画图时画的那个接地符号,对应到实际电路板上是接到哪里?

网友B:
就按你仿真时的方法连接

至于你的原理是否正确,得看你实际的图

网友C:
讨论一下

用DAC控制输出作为直流源,这个思路我倒是没有想到过,DAC之后放大电路驱动负载.能不能考虑用LM331输出方波驱动,通过类似PWM的方式调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