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07

楼主(2008-12-19):
其他管脚都正常,为何输出为负值?另一条同样的线路完全正常,只是输出不同

网友A:
调整调零电位器

网友B:
是不是没有输入信号呀,就是输入悬空

这样输出就会为负的

网友C:
要交待清楚测试情况

不然无法判断

网友D:
没有输入,怎能知道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