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系列 可以用 74F系列 代替 吗?

楼主(2008-12-18):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可以,也可能不行...74F应该是TTL逻辑。自己对比下参数

楼主:
请问

是不是coms可以驱动ttl   ttl不一定能能驱动coms吧

网友B:
74HC和74F好象delay不一样,其它没什么

网友C:
你百度一下,cmos和TTL有什么不同;

F比LS快一些;

网友D:
另外

HC系列电源电压范围宽.

网友E:
有一定要求~

如果HC***的电源范围在F系列的范围之内,且前级能驱动得起F系列芯片的话,就可以替换.HC系列一般最高工作频率到24MHz左右,而F系列最高工作频率一般能达到100MHz以上,因此也需要大的电流驱动(主要是前级在输出0时要能吸收大的电流),只要前级驱动电流够用替代就没问题.至于输出驱动CMOS,可以加上拉电阻.还有,如果代换的数量多的话,还要考虑下电源供给是否充足的问题,74F*可是有较大胃口!其实一般情况下,用74LS系列代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