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速电路板的电源层,要不要铺地啊??为什么?谢谢

楼主(2008-12-19):
在高速电路板的电源层,要不要铺地啊??为什么?谢谢

楼主:
不是整个层面是电源面,我现在只是把电源走线放在这一层, 这样空闲的地方需要铺地吗?

网友A:
多层板是怎么分配的?你好好查查书

多层板是怎么分配的?你好好查查书!要是多层板你就把电源层铺满。。。

网友B:
电源层,还铺个啥,都是电源面了。

网友C:
LZ可能还没明白为什么有的电路板要那么多层:-)

网友D:
你的板是二层还是多层

理论上没用上的地方都与地相连作为底线,但你这个问题是在电源层多层板还应该有个底层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