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转换器件的参考电压是什么回事?

楼主(2008-12-26):
(无正文)

楼主:

按我的理解,如果参考电压是5V,那么 输入电压就只能在0-5V之间。
以前我学过的AD0809就是这样的。

但最近看到别人的电路图上的a/d转换器件是ADS7818,
2.5V INTERNAL REFERENCE
The ADS7818 contains an on-board 2.5V reference, resulting
in a 0V to 5V input range on the analog input.
好像它自带了2.5V的内部参考电压,但它的datasheet上说,输入电压也在0-5V之间。 为什么呢???
我的理解是2.5v的参考电压,a/d转换后应该只能输入0-2.5V的电压啊。
a/d转换器件的参考电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郁闷啊,电路不懂,郁闷中。。。
请帮忙,谢谢

网友A:
输入电压也在0-5V之间

输入电压在0-5V之间,应该是允许的输入电压,
输入的采样信号电压是以参考电压为准,否则得不到真确的转换结果,

网友B:
你的理解已经基本到位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ads7818.pdf

但内部基准是否生效,重看是否接外部基准,而且接法又如何。

内部基准到基准输入缓冲器之间是有一个隔离电阻的。如果将缓冲器输入接地,则可以得到0V的输入电压做工作基准。同样,如果缓冲器接的是一个5V电压源,则5V电压就是电路的工作基准。这两种情况都不是原来的2.5V基准了。而且,有时为了得到更加精准的2.500V电压基准,也可以采取上述措施将器件内部的原基准屏蔽掉。

新的基准接入后,可能在隔离电阻上产生电流,但不妨碍输入缓冲器的工作,因而,今后的工作基准将以新的基准(参考电压)为准,而原基准将被旁路。

另,新的基准接入后,可能会让你想到加法器,但稍加理解就应该会明白的。

解释大致如此,满意了吗?
 相关链接: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ads7818.pdf

楼主:
thank you

非常感谢楼上大侠!

那个人画的电路图上 ads7818 的 参考电压“VREF”脚接地,
这个是什么用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