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8-12-29):
“如果电感是经常被误解的概念,那么地就是最常被误解的概念了”
                               --------忘了谁说的了……
基于以上原因,请教接地的问题:
    假设有一简单设备:
    它有屏蔽的金属机壳
    使用220市电供电,
    三孔插头的地线用1铜柱(接地端子??)与机壳相连。
    内部变压器*2、整流(4个4004)*2、(2200uf+0.1uf)*2后7805*2后(470uf+0.1uf)*2
    它与外部有485通讯线连接
    它有内电源与外电源,
试问各位大虾:
    内电源与外电源的地是否应该完全隔离(内地外地??)
    还是以某种形式相连,何种形式(电容、电感、磁珠、电阻??)

    机壳与PCB如何相连??
    1.机壳与内地相连?
    2.机壳与外地相连??
    3.机壳与所有地相连??
    4.机壳与PCB电气隔离??

    PCB如何大面积铺铜?
    1.内地大面积
    2.外地大面积
    3.分开不同的区域分别大面积(是否以某种形式相连??)

    PCB安装孔如何设置??
    1.使用接地的大孔焊盘,与机壳紧密接触
    2.使用无沉铜的大孔,使PCB与机壳电器隔离??
    3.大孔焊盘四周布置8个小过孔与机壳相连(看到有的PCB如此处理,布不知为何)??

    引申的问题:
    屏蔽的机壳可能有箱体与上盖之分,对于1H机箱,这两部分的面积已经差不多,可是喷漆后的箱体与上盖可能会接触不好??
    如何处理??

    PCB中有模拟量(可以假设为视频信号??)如何处理??
    分为模拟地、内地、外地??
    这三种地如何处理??

唉,这些问题想破头都想不出来,请教各位达人了……
新手提问,大家见笑了 。

网友A:
半天没人看……

只有“自沙”了

楼主:
没人回……

没人回……
我问的太低级了???

楼上的马甲……

网友B:
外壳与地

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弄清楚
电源地和电路的参考地应该是隔离开来的,如果外壳是金属,为了防止在人接触外壳的时候触电,需要将外壳与电源地直接相连,就是你说的“外地“。外壳不需要与“内地”相连,我觉得连接起来反而会干扰电路。
设备外壳的主要功能不外乎防火外壳,机械外壳和电气外壳。电气外壳的含义是防止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人的触摸不会引起触电,将电路部分与外界隔离开来,有些设备比如开关电源,根据IEC标准,如果次级电路输出电压低于50Vrms,并且使用的变压器类型属于安全隔离变压器,那么就不需要电气外壳了,此时的外壳只是起到防火和机械外壳的功能。
PCB中有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它们的地是隔离开来的,因为如果共地的话,干扰会很大,对于低频电路,一般可以用电容或者磁珠隔离两者的地
个人的理解,见笑了。

楼主:
期待高手的详细解答。

谢谢四楼:)
在有模拟的电路中,不同的大面积铺铜、不同的接地方式、甚至不同的接地点都会造成电路工作的很大差异……
不知道为什么……

一般我采用0欧姆电阻来接数字与模拟地,也不知道理论依据是什么。

而且金属外壳可以作为天然的屏蔽层,不连接到内地(数字,暂时不考虑模拟的情况)是不是可惜了?

外地(通讯与MCU用光耦隔离),我一般指通讯地,可能提法不对,请指正,与内地应该隔离吧?

期待高手的详细解答。

网友C:
拆个微机电源参考下,HOHO~

楼主:
元旦后,就拆!呵呵

不过不光是电源的事情,我是不是也参考下主板?

楼主:
可惜至今没有比较好的解答

网友D:
PCB、外壳一起接地。

楼主:
再问:computer00

PCB中就有两种地了:

MCU所在的地,还有通讯所在的地,它们中用光耦隔离

这两种地要通过某种形式连接到一起吗?

金属外壳的地和哪种地连接到一起??

网友D:
既然是隔离地,那就让它隔离。外壳地直接接系统地。

楼主:
谢谢computer00大虾

如果有模拟信号,在PCB中处理就复杂多了……
是不是模拟信号也要接外壳呢?
而且模拟信号与数字电路部分接地点与接地方式不同,可以导致电路的工作状态不同……真是郁闷。

楼主:
今天拆了个工控机

地板是按照computer00所说的接地的,
但是还是不知道模拟地如何处理比较好
尤其是N块PCB的插箱结构……

网友E:
看出来了,搂主是一个爱动脑子的人

我觉得你提出的问题并不简单,而且建议楼主把帖子的标题改为:“如果电感是经常被误解的概念,那么地就是最常被误解的概念了”,会引起更多的人来关注和讨论,有助于我们更加理解。

谈谈我的理解,如果存在这样的一个系统:
1个金属机箱,一个220V电源,含滤波和浪涌吸收的开关电源模块,一块控制板,一个通讯用的隔离电源(仅提供外部通讯隔离,比如RS485隔离),一条屏蔽线(485通讯用)。
那么我们怎样对这些地处理呢?
有如下的地需要处理:
机箱怎样处理?
开关电源的浪涌吸收和滤波的地怎么处理?
控制电路板的参考地如何处理?
屏蔽线的屏蔽层怎么处理(和电路地连还是和大地连)
等等,他们之间又是如何的关系?

网友F: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首先理论上外壳的地与系统的地通过隔离电源要完全分开,485的屏蔽地与外壳的地可以是同一个地。485的地也要与外壳的地分开。这样电路板上的螺孔是不能铺铜的,就是不导电的电路板,以防螺孔把地连接到一起。机箱之间连接螺孔的位置需要把漆挂掉,通过螺丝把机壳之间的地连接起来。同时外加的所有系统都需要把系统地和外壳地分离开。如果其中有一个没有分离开,对于整个系统来说这样的隔离是没有意义的。比如通过视频音频插孔又引入地。这个地的处理看似没有意义但在特殊场合是容易引入干扰的,比如在火车上,机箱的地是与机车的车体连接在一起的。机车的车体就是机车上110V直流电压的负极,当火车换电线的时候,会产出大的电火花,紧急刹车等情况下,车体的地,也就是机箱的地是不干净的,强电磁干扰会通过这个地,直接引入系统,轻则使CUP休克,BIOS被清空,存储卡内容被改写,硬盘读写错误,内存被弄坏。重则还没遇到呢。

网友G:
越说好像越复杂??

看不懂啊  我也弱弱的来 问一下
     在功放里面有电源模块的地 也有功放电路的地
     还有外壳接地  音频接地    这几个地有什么区别
   还有要怎么处理啊~~~

网友H:
只要你的地线足够的牛(地电阻非常小),建议你全部“地

否则三思而后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你的金属机壳,非接地不可。那不仅是为了屏蔽,更是为了安全。

网友I:
昨天量了一下PC机的地。

外壳和串口的地式联通的。

是不是主板的地和外壳和大地联通?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楼主:
lanbaobao 与computer00 的观点不同啊

不过看lanbaobao 大虾说的挺好的,只是不知道实际操作起来如何实现。

谢谢15楼daihelong 大虾的夸奖!您的提问比我专业多了!

其实音频电路也很难接地,有时候接地点不同,会导致声音的绝对不同的。

还有就是设备间的接地也很困扰:

比如一台数码摄像机、通过约100m长的视频线接到控制室的设备(硬盘录像机、监视器等),控制室的设备、电缆的屏蔽、摄像机的地、也许还有防静电地板……

都不知道如何处理才好啊

网友J:
抛砖引玉

接地参考示意图

那两个电容根据实际需要取值、耐压。

网友F:
对于接地的解决

关于接地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没有唯一的办法解决,具体解决要根据,实际是使用情况,带来的影响是否能接受,公司的优势。比如我说的那个问题,有的时候在硬件上无法解决就在软件上多下功夫。但如果硬件上解决容易就多在硬件上下功夫。有本书叫《电子设备防干扰原理与技术》先看看,里面有一章专门讲接地问题的。然后在实际产品中灵活应用。解决方法不是唯一的,多想,多看,多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