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 如何选择AD芯片

楼主(2008-12-29):
我做的方向是开关电源,老师让我选择AD芯片,主电路是400KHz,输入电压是1V左右,输出至少8位,后面连的是Altera Cylone EP1C6Q240CB的FPGA。我实在是一点头绪都没有,芯片那么多,我怎么找啊,希望各位前辈能给些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主要根据三个指标来选:精度、速度、分辨率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能再说的具体点吗,比如有没有相关的书或是专门的网站做个推荐啊!

网友B:
网上搜下

将要求在百度,谷歌上搜一下,应该就可以找到吧,然后找个用的多的,网上评价好。将资料下下来看看好不好做。关键字是精度、速度、分辨率还有最好易于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