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的问题

楼主(2009-01-08):
请教:
 7脚输出方波,B点接12V
当A处加C6到地,波形如1(当然,由于电容的关系,波形不可能那么方)
当A处C6断开,波形如2.(图中的波形都是A点的波形.)
请问:
2的波形,当单片7脚输出为0时,为什么会有个负的过冲呢?难道是变压器
反向电动势的关系??
从原理上应该如何解释,谢谢各位老师帮忙.

网友A:
可能是示波器表笔阻抗匹配没调好,或者连线比较长?

网友B: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问了好多老师,都没有满意的答复,
严重关注!

网友C:
喇叭线圈电感产生的反电动势作用的结果

网友B:
请问楼上,

如果是变压器初级自感产生的电动势作用的结果,
那么在三极管关断瞬间,三极管的集电极应该是很高的正电压才对啊,
那么基极的负电压尖脉冲是怎么来的呢?实在搞不明白,请指教,

网友C:
可能跟B端的驱动电路相关联

楼主:
RE

B端是经一个4007接到12V的.
我加电容就好了..
还请各位老师再指教

楼主:
RE

请教下各位老师,如何增大此电路的声压,看到变压器,就头大了.
目前的声压是90DB,电流是40MA,我想把声压搞到105DB,但电流要控制在75MA.

我的想法是:
增大流过变压器的电流,所以用了复合管,但效果不明显;
又想过改变变压器的变比,但此方法好像不行:
因为若降低初级匝数,固然次级电压可升高,但电流也同时变小了,所以喇叭端的总功率基本不变.
但若初级不变,提高次级匝数,固然次级电压可升高,但电流也同时变小了,所以喇叭端的总功率基本不变.

所以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谁说的电压升高电流就一定减小?

你怎么知道初级电流一定不变呢?
改变匝数比,从初级看过去的等效阻抗就会改变,
在同样的初级电压下,初级电流当然也会改变,

还是希望能有高手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负压,

楼主:
RE

嗯,谢谢9楼的回复,可是匝数比改变,那电阻也相应改变了啊?还请再帮忙下,谢谢.
另外再请教下:若要让此电路声音在刚开机的10S内声音由小变大,有什么好的方法呢?我试过改变IO口的占空比,但变化几乎不变;
有想过改变供电电压,让电压慢慢升高,但不知道如何下手,请各位老师帮帮忙,谢谢.

网友D:
B点的电压你调一下看看。

B点的电压你调一下看看。有可能随着电压调节那输出图形会有改变的。

网友E:
觉得可能是OO说的过冲吧!

网友F:
这是由于三极管关断造成的

三极管在开关状态时关断会产生这个反向过冲,加上电容就滤掉了.
我也是刚学到呵呵

网友G:
研究一下丙类高频放大电路

就知道了
管子的状态进入了反偏
又叫做‘自给偏压’
你的示波器输入端可以看做电感,电容,电阻的混合体

网友H(2009-02-07):
对,看看显象管的行驱动

有一个行逆程电路。
电感与二极管和三极管的结电容组成了一个LC震荡回路,不过频率很高
三极管断开后,C极确实会产生一个高电压,但是因为LC震荡,紧接着就变成反向电流,经过1/4周期后,C极电压为0,然后就开始变负压,通过三极管的B极到C极产生一个电流,B电压也变成负的了,然后这个半周期完成后,因为BC结的单向导电性,震荡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