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可以应用于通信吗?

楼主(2009-01-09):
pwm可以应用于通信吗?和普通的PCM编码相比有什么优缺点?硬件上和实现功率控制的pwm有什么区别?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啊...例如以前发电报用摩斯码,就是典型的PWM调制

楼主:
谢谢

有什么优点呢?什么地方用到PWM来通信?

网友A:
像无源RFID里面就有利用PWM编码的。

另外像USB数据传输,其实也是一种PWM,数据0时电平跳变(占空比为50%),数据1时数据不变(占空比为100%)。

此外还有用电平长短编码方式的等等了。主要是解码比较简单。

楼主:
谢谢前辈的指导!

PWM的周期和下降沿都是通过配置寄存器来实现的对吧?那么比如如果我想输入8位并行数据转换为PWM编码形式的8位串行数据输出,应该怎么做呢?
我的想法是用8位的移位寄存器,一位一位操作,每输出一位都重新配置下降沿寄存器,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B:
LZ估计是想做一个单线协议吧??

楼主:
恩,差不多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