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波形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09-01-09):
(无正文)

楼主:
图补上

RT
图中的万用表档位如下:
XM1,XM4是测电压的,
XM2,XM3是测电流的。

网友A:
当然会有负电压了,因为二极管有压降。

当输入降低时,C1通过R1、D5放电,从而在B点产生负压,大约为-0.7V,即D5的饱和压降。

网友B:
电容放电的问题。

网友C:
电容器在电路里容易产生负电压

请注意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的啊

哦,原来是这样的啊
我想再请教下在输入升高时电容的充电回路,我看着好像没有回路给电容充电嘛

网友D:
4楼说的对。

网友E:
如果没有D5,B点应该是个交流吧?

有了D5,B点的负电压基本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