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MAX705-MAX708/MAX813L 的中文资料

楼主(2009-01-10):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看英文的,不然搞这行够你受的。

中文难找,错多。

网友B:
直接就英文提问吧

datasheet资料中文资料很少,也不太可靠。

也不要怕英文,那点玩意啃啃就解决。

楼主:
RE

谢谢各位的指点!

下面的两段话来自 MAX705-MAX708/MAX813L ,请高手前辈给帮忙翻译一下:
1.
The power-fail comparator can be used for various purposes because its output and noninverting input are not internally connected.  The inverting input is internally connected to a 1.25V reference.
2.
Debounced TTL/CMOS-Compatible Manual-Reset Input.

非常感谢!

网友A:
如下

1.因输出端和同相输入端并没有直接在内部连接,电源失效(欠压)比较器可用于其他用途,比较器的反响输入端在内部连接到1.25V参考电源。

2.带有抗抖动功能的TTL/CMOS兼容的手动复位输入端。

楼主:
RE 5楼

NE5532 老师: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B:
译得比较准确

网友C(2009-02-23):
高手

有代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