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并口ISP下载线能检测到器件,但无法读写!!!!

楼主(2009-01-21):
做了个AT89S51并口的ISP下载线,软件用的是聂强人的EASY PRO2.0,能检测到器件,但无法进行写操作。校验时既然有4080个地址不对!!!另外,读操作也是有问题的。我拿一个新的芯片,竟然能读出里面有程序!所以我想用擦除操作删掉这些,但不是没用。抓狂~~还望有碰到到类似问题的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A:
有速度设置没?改下速度看看?或者换个ISP软件

例如prog ISP

楼主:
谢谢

把速度设置成最低,还是出现一样的问题。软件改用ISPlay 问题一样,再检查一下硬件方面~

楼主:
成功~

成功下载~~原来是晶振没有正常工作。把两个晶振的地线重新布一下就可以了~~~看来,硬件是首要检查的啊

网友A:
那当然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