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狗,外狗,野狗(软狗)

楼主(2009-01-21):
小鸟不懂,在论坛上看到:内狗,外狗,野狗(软狗)
可惜我功力尚浅,还不能理解这些名词
真诚的希望前辈指导一下!

楼主:
最好哪位前辈 把与狗相关的名词都解释下

最好哪位前辈 把与狗相关的名词都解释下,小鸟感激不尽!

网友A:
从名字上理解就行了吧

外狗:就是外面接一个看门狗芯片
内狗:就是这个芯片内部集成了狗
软狗:应该就是搞个定时器来做狗用吧...

楼主:
软狗?

软狗 小辈还没做过?想问下?是不是类似于模拟USART的啊?

网友A:
俺也没做过...也没听过...看了你所说的,我的猜想

应该是开一个定时器,然后对一个变量不断增加,当加到一定值,就认为主程序挂了。而主程序呢,就不断地对这个变量清除。

网友B:
re

软狗应该就是软件狗了,有的WINDOWS程序用,防止哪个程序被以外关闭用来重启机器

网友C:
楼上说的是加密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