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无刷直流电机?

楼主(2009-02-01):
无刷直流电机是采用半导体开关器件来实现电子换向的,即用电子开关器件代替传统有刷直流电机的接触式换向器和电刷,也因此被称之为“无刷直流电机”。它具有可靠性高、无换向火花、机械噪声低等优点,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产品、高档录音座、录像机、电子仪器及办公自动化设备中。
  无刷直流电机由永磁体转子、多极绕组定子、位置传感器等组成。位置传感按转子位置的变化,沿着一定次序对定子绕组的电流进行换流(即检测转子磁极相对定子绕组的位置,并在确定的位置处产生位置传感信号,经信号转换电路处理后去控制功率开关电路,按一定的逻辑关系进行绕组电流切换)。定子绕组的工作电压由位置传感器输出控制的电子开关电路提供。
  位置传感器有磁敏式、光电式和电磁式三种类型。
  采用磁敏式位置传感器的无刷直流电机,其磁敏传感器件(例如霍尔元件、磁敏二极管、磁敏诂极管、磁敏电阻器或专用集成电路等)装在定子组件上,用来检测永磁体、转子旋转时产生的磁场变化。
  采用光电式位置传感器的无刷直流电机,在定子组件上按一定位置配置了光电传感器件,转子上装有遮光板,光源为发光二极管或小灯泡。转子旋转时,由于遮光板的作用,定子上的光敏元器件将会按一定频率间歇间生脉冲信号。
  采用电磁式位置传感器的无刷直流电机,是在定子组件上安装有电磁传感器部件(例如耦合变压器、接近开关、LC谐振电路等),当永磁体转子位置发生变化时,电磁效应将使电磁传感器产生高频调制信号(其幅值随转子位置而变化)。

网友A:
好象原来是叫直流无刷电机

两者叫法略有不同,但哪个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