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微分问题

楼主(2009-02-01):
请教下各位老师:
什么是积分,什么是微分?电容上的电流与电压为什么是积分,微分的关系?

在看运放电路时,一有电容的电路,教材上基本上就说:
根据积分原理,然后得出一个结果;根据微分原理,又得出一个结果,一头雾水;

烦请各位老师指点下,有电容的电路,应如何下手,特别是要计算频率的时候!谢谢.

网友A:
因为电压时刻都在改变,电流也时刻都在改变。

每一个“现在”都跟“过去”有关。

网友B:
电容上的电流与电压为什么是积分,微分的关系?

积分-微分,在数学上互逆运算。因此,如果电压是电流的积分,那么电流必是电压的微分。

因此,关键是理解电压为什么是电流的积分。

*----其实,这也不难,电容(器)充电多了,电容(器)的电压就升高,反之,放电了,电压就降低。电容(器)的充放电过程就是电荷(电流)的积分过程。

而从微分的角度来看,电压的变化速度,正好反映了充电电流的大小。

楼主的问题提得不错,加油!

网友C:
Vt="V0"+(V1-V0)* [1-exp(-t/RC)]

这个问题问的好啊,我也有点晕,电容的充电公式是这样的
设,V0 为电容上的初始电压值;
    V1 为电容最终可充到或放到的电压值;
    Vt 为t时刻电容上的电压值。
则,
    Vt="V0"+(V1-V0)* [1-exp(-t/RC)]
或,
    t = RC*Ln[(V1-V0)/(V1-Vt)]
这个公式是先有电容∫关系有的这个公式,还是先有这个公式才有的积分关系

我也不是很清楚,根据积分关系列出微分方程可以得上面的结果
上面的结果也可以......

网友D:
积微分是“连续化”世界必然的产物,是描述连续模型的有

至于电路中为何会出现积微分,是因为描述对象的连续性所致。积分往往是运用于累计效果(无论是空间上的还和时间上的),而微分则通常是运用于变化效果(无论是空间上的还和时间上的)。

电容两端的电压和其所含的分离电荷成正比,但分离电荷是由电流在时间维上累积而成的,自然便是电流的积分。反过来,电容两端电压的变化反映了其所含的分离电荷的变化情况,而这恰是电流的本意所在。

楼主:
RE

谢谢各位的答复,我理解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