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声音的问题

楼主(2009-01-19):
目的:在开机10秒内,让声音由小变到最大
    P61端口输出一个2K到3.3K匀速变化的方波,这信号通过LS发出声音.
我现在用Q2控制此声音的大小,所以我让P62端口产生一个周期不变,占空比
匀速变化的方波;
请问下各位:P62端的方波的周期与占空比如何计算呢?
           用万用表测得,当产生我需要的低的声音时,P62端口电流为24UA
           当产生我需要的高的声音时,P62端口电流为78UA,
或者是有没更好的控制声音大小的方法,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也可以用恒流源对电容充电然后产生均匀上升的电压

用PWM的话,自己调试一下,选择一个合适的频率就行了。

楼主:
RE

谢谢00.
请教下,如果用恒流源充,那时间如何控制呢?
我是想,在开机1S时间,声压为50DB,随着时间的加长,声压慢慢升高;当开机时间到10S后,声压变为100DB.
如果用恒流源,时间不好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