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疑一下74HC595的疑问

楼主(2009-02-09):
本人是菜菜鸟
最近想做一个用AT89S51的点阵显示屏,上网找了一下资料,基本上都提到了74HC595 和 74HC154这2块芯片.

这里假设用595做列驱,154做行驱

154是用来进行地址拓展和行线扫描这个我明白.

但是595的用法就不是很懂了,看了芯片的说明没搞懂,再看一下的设计,看到595的最关键的功能就是串入并出的移位功能和并行锁存的功能.

如果想使屏幕左上角LED点亮,左下角LED熄灭的话,在扫描到第一行时,第一列的电位就应该为低,而扫描到第八行时第一列的电位就应该为高。这样行线上只管一行一行的轮流导通,列线上进行通断控制,实现了行扫描列控制的驱动方式

就是这里,比如说我用一块8*8的点阵块.照上面说的,154进行只是负责轮流扫描各行.595进行列数据的控制.

我想问的就是一块595的输出端口每次输出的显示数据是一次过把该列的所有数据输出并锁存,还是说只输出 如上面说的154扫描到的那一行的所有列的数据?

说的有点乱啊,我表达能力不好,各位大大如果能看到明白的话望解答小弟的疑问~
`
`

网友A:
移入一行数据,换行/锁存,延时~~~ ,然后再下一个循环

一行一行的显示,延时阶段占大部分时间

网友B:
一个行,一个列

应该是一个为行驱动,一个为列驱动吧,

楼主:
突然想问

突然想问,就是说当行线扫描到第16行时,那么此时列线的数据呢?

就是说列线输出的数据是从上面的第1行一行一行的往下推到16行,还是说直接再生成一个列数据,只有16行的是显示数据,而前面的15行列数据是空数据这样子?

网友C:
这样理解简单一些

595里面有2个8BIT寄存器,LATCH一个低脉冲就把第一个寄存器的数据更新到第二个寄存器里面了

网友D:
呵呵!

74HC595 和其它的串入并出移位器件就是不一样,由于有锁存这个动作,它总比其它的串入并出移位比如74HC164晚一个动作,在与74HC164配合同步时要早一步操作74HC595或晚一步操作74HC164

网友E:
楼上说的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