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灵敏度单向可控硅的误触发问题

楼主(2009-02-08):
高灵敏度单向可控硅与阻性负载串联,(因为控制电路只能提供微弱的触发信号,只能选用高灵敏度的单向可控硅)
220AC经整流后用可控硅控制通断,可控硅最大通态电流10A左右

现在用MCR72 {MCR72的Igt〈=200uA} 控制100W的阻性负载通断
,可控硅误触发现象很严重,一上电不加触发信号自动导通,也不可以正常过零关断,在可控硅两端增加RC吸收电路会有效果吗?

是受dv/dt的影响吗?220VAC整流后的dv/dt没有这么高吧?
(dv/dt是在关断状态下电压的上升斜率,这是防止误触发的一个关键参数。
此值超限将可能导致可控硅出现误导通的现象。由于可控硅的制造工艺决定了A与G之间会存在寄生电容,
dv/dt的变化在电容的两端会出现等效电流,这个电流就会成为Ig,也就是出现了触发电流,导致误触发。)

希望有这方面的应用经验的前辈指教一二。

网友A:
吸收回路要加,不过阻性负载电流电压同相

只要控制好时间,这个就不是原则问题。建议:加RC吸收回路,缩短门极与触发电路间的连接线,若距离远,使用双绞线连接,在门极对MT1间并联1k电阻。

推荐阅读:PHILIPS,可控硅10条黄金准则

楼主:
在G级和K级并上1K电阻

在G级和K级并上1K电阻后,触发电路的触发电流不是要加大?
那就违反选择Sensitive Gate SCR的初衷了吧?
如图:
用MCR72控制100W白炽灯.
现在的问题是一上电SCR即自动导通,注意门极没加触发电路
即SCR存在严重的误导通,
改用MCR100-6可控硅就不会出现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