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教74HC595的问题

楼主(2009-02-09):
关于点阵LED显示屏的设计
列驱动用74HC595  我看别人的解释上说74HC595具有串入并出的移位功能和并行锁存。

感觉有点抽象。

所谓的串入并出是说1个字节的有8位,被拆开来分到8个输出端口上是吗?

还有那个并行锁存的意思是什么?是所有端口一起锁存?

望各位大大用白一点的语言,就是当我是笨蛋般来详细解释下啊~~

网友A:
应该是一起锁存

网友B:
595具有锁存

在显示控制中可以等8位数据送完了再开锁存显示出来,避免了移位过程中出现鬼影

网友C:
串入并出、锁存 楼主理解正确

锁存是八个输出口(所以叫并行)一起锁存的

网友D:
595 hotpower

 相关链接:http://www.google.cn/search?hl=zh-CN&q=595+hotpower&meta=&aq=f&oq=

网友D:
一定要用595 123 138等~~~搜索led hotpower

 相关链接:http://www.google.cn/search?hl=zh-CN&q=led+hotpower&meta=&aq=f&oq=

网友E:
俺用的第一个芯片就是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