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怎么写

楼主(2009-02-16):
51单片机,
sbit    in1=P1^0;//输入A
sbit    in2=P1^1;//输入B
sbit    out1=P0^0;//输出
上电复位后in1=1;in2=1;out1=0;

当先检测到in1有个负脉冲时OUT1=1,而后检测到in2有个负脉冲时OUT1=0;

当先检测到in2有个负脉冲,而后检测到in1有个负脉冲时OUT1一直为0;

这个用C语言怎么写?请教

网友A:
试试这样行不

同志怎么跑这来了,我就是群里那位~:)
unsinged char input1,input2,count;
input1=input2=count=0;
out=0;
in1=in2=1
while(1)
{
  if(in1==0)
  {
    input1=1;
    count++;
  }
  if(in2==0)
  {
    input2=1;
    count++;
  }

  if(count==1)
  {
    if(input1==1)
    {
      out=1;
    }
    input1=input2=0;
  }

  if(count==2)
  {
    if(input2==1)
    {
        out==0;
    }
    input1=input2=0;
    count=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