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没有通路,电容能充电吗?

楼主(2009-02-17):
我在网上看到说电容充电不需要通路,只要有电场就能充电,我觉得既然书上说电容两端电位不能突变,那么这样的电路电容也能储存电荷咯?初学,无怪啊!
这样的电路,电容两端能储存电荷吗?
+  ---------|
                     ---  //电容
                     ---
直流源               ---
                     /|  //理想的没有反向漏电流的二极管
                     ---
-  -------------------

楼主:
。。。

能讲讲为什么吗?我不懂啊

楼主:
大家帮帮忙嘛

我用multisim模拟了一下,电容两端电压=电源电压诶。
怎么解释啊?

网友A:
这样的电路,电容两端能储存电荷吗?

不能的!

网友B:
电路不通何来的充电电流

没有充电电流电容上面何以形成电压。

网友C:
....

难道是multisim里的二极管模型不是理想的二极管,存在反向漏电流?

网友D:
这个电路貌似电容两端没有电场

网友C:
确实是这种情况

大家看图

网友E:
4007当然有漏电流了。你可以看看它的参数。

没有电流怎么能够传递能量过去?

楼主:
我搞明白了

我把电路上串了个开关后,用示波器测电容两端的电压确实是很慢的升上去的
所以如7楼所说,multisim中二极管确实不是理想的二极管,是较趋于实际的二极管啊。多谢大家的讨论

网友F:
充电量微乎其微(不等于没有)

因二极管反接,其反向电流甚微,此外还有微小的结电容作用,所以严格说应有微量的充电。

至于为何会有近乎电源电压的压降,可能是初始条件的问题。

网友G:
实际的二极管不是理想的二极管,存在反向漏电流

所以电容电压会慢慢上升

最后和电容的泄漏电阻分压,得到两个器件泄漏电阻的分压值

网友E:
楼主,你仿真时明明选择的是4007,你怎么说它是理想二极管

网友H:
二极管反接时相当一个很大的电阻

电源通过电阻给电容充电,肯定会把电容给充满。充满时就是12v,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电流。但实际上电容存在绝缘电阻(电路上两者并联)。所以电路还有通路,这是为什么是11.977,而不是12v的缘故

网友F:
真的犯傻去试了一试(用Proteus),证明确是初始条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