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修鼠标]之鼠标单击变双击的彻底根治

楼主(2009-02-18):
圈圈有一块光电鼠标,感觉挺好用的,可是用久了就出现了一个毛病:
那就是单击的时候,有时会变成双击!这个很郁闷啊,例如想修改文件
名时,需要两次单击,可如果不小心变成双击,就成了打开了;或者
有时想单击选中某个文件或多个文件时,不小心变成双击同样会打开
文件;另外在浏览网页时,圈圈喜欢使用MY IE这样的浏览器,可以同时
打开多个窗口,通过单击标签来切换不同的窗口,如果单击变成了双击,
那就很郁闷了,会关掉窗口的;另外圈圈还喜欢单击网页中的链接并
拖动使页面在新的窗口中打开,如果单击不稳,就会直接打开网页;
另外还有点击关闭窗口的叉时,不小心会连后面的也关了……另外,
还有…………总之是一堆的不爽,有时真的想摔鼠标了...

为了修这个鼠标,圈圈拆了好几回!开始是清洗开关,没过多久,又
重蹈覆辙了;后来是调节弹片的张力,没用多久,又旧病重犯了;
后来把鼠标的左右键交换,用了一阵,又旧情复发了;再后来又把它
跟不常用的中键交换了,结果还是死灰复燃;没办法,都换完了,
干脆去买个新的开关换上吧,心想这回可以让俺安心了吧,可是没用
多久,又昨日重现了!圈圈心里那个郁闷啊...

最后,终于受不了这种折腾了(螺丝都快打滑了!),得想想办法吧!
为啥有的鼠标你用再久它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圈圈就猜想,可能
是圈圈这个鼠标芯片里面对按键去抖做得不好,或者干脆没有!那芯片
里面是固化好了的,没办法改动,不然圈圈给它加一个软件去抖的功能。
那既然没办法“软件”去抖了,圈圈马上就想到了硬件消抖,哈哈(想
不通为啥以前那么笨,就知道整开关!),找了一个0.1uF的电容焊到
这个开关的两只脚上,装上一试,再也没出现过单击变双击的问题了!
俺终于跟她吻别了!

如果您的鼠标也有类似的问题,马上动手改装一下吧,一劳永逸啊!
以后单击时再也不用心惊胆战、小心翼翼的了!

也许不同的鼠标,开关上的驱动电流不一样,0.1uF电容可能不够,可以
考虑加大电容试试。

楼主:
[圈圈教你修鼠标]之鼠标飘移的彻底根治

圈圈有一块光电鼠标,感觉挺好用的,可是有一个小毛病:
那就是会飘移,让在哪里不动它,它也会朝着一个方向移动。
这让圈圈很郁闷!特别是待机时,它动一下电脑就醒了,
没办法啊,待机时只好让鼠标背朝黄土面朝天了...

通过观察,圈圈发现鼠标为了省电,当你一段时间不动它时,
它上面那个红色的发光二极管就会开始闪烁。而鼠标飘移时,
正是发光二极管闪烁时。

圈圈就想,要是不让它闪烁,那么它是不是就不会飘移了呢?
于是乎,圈圈就找来了螺丝刀,把鼠标拆开来了,准备把它
改装成不闪烁、不省电的USB光电鼠标。

拆看一看,发现这个电路有点怪哦:一个100欧姆的电阻
接在VCC(电源正)上,然后再到发光二极管的正极,发光
二极管的负极出来后,连了两个电阻,一个是100欧姆的电阻
直接到地,另外一个是150欧姆的电阻到鼠标IC的某个脚,
正是这个脚控制它闪烁的。于是圈圈找来烙铁,把这个电阻
的一个脚焊了下来(或者直接用剪刀剪断),只剩下100欧姆
的到地电阻供电,这样就不闪烁了,装回试用一阵,鼠标不再
飘移了……虽然去掉了一个150欧姆的电阻,亮度低了些,但是
照样可以正常工作,如果你不放心,可以把这个150欧姆的电阻
跟那个100欧姆的并联接地。

也许你的鼠标内部电路结构不一样,想办法让那个LED一直亮着,
也许你的鼠标就不会再飘移了……

其实一个LED而已,耗电十几mA,没必要省这个电吧,设备上
那么多LED就那样白亮着呢...倒反搞到鼠标飘移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A:
我用过的鼠标不下十个,时间平均不小于五年,从未有此怪

网友B:
我的鼠标乱飘 怎么办?

网友C:
LS问题好办,找只猫看着就不会乱跑了

实在找不到猫的话,那就用甚至栓起来:-)

楼主:
回复3楼lpf336:请看俺在5楼的贴。

回复2楼HWM:用了不下十个鼠标,平均每个不小于5年,那您岂不是用了50多年的鼠标了?鼠标老手啊。。。

引用 网友A:
新手园地 ←返回版面

2楼: 我用过的鼠标不下十个,时间平均不小于五年,从未有此怪病。

网友B:
谢谢圈圈

没想到圈圈对鼠标这么有研究

网友D:
圈圈你用过的鼠标还真多

就这样骗去两条裤子

网友E:
写的太真实了!

看圈圈写的经历真是很有感触啊 我的鼠标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用惯了还不舍得换 忍受了一段日子 说的情况真是都遇到了 很不爽 后来也修过 也是没法根治啊 前些日子新换了一个 以后再出现这种问题 我就这样修修试试 谢谢圈圈啦

网友F:
那事实是有这个现象的,我去年就掉了一个.

楼主:
嘿嘿,俺是现场修理,现场写的~~~~~~

网友G:
谢谢00,两个帖子很有价值!

也很启发读者,特别是新手!

网友H:
00的并电容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C:
哇,那LS的身上岂不是有5条老鼠尾巴?

楼主:
哈哈~~~原来是分时复用的...平均算,每个的占空比也就10%…

也就是半年拉~~~~~~~

网友C:
呵呵,有的人的电脑一年用不了几次,有的人的鼠标一天要

我以前那个好用的鼠标,脚磨平了一次又一次
而其他的鼠标,就很难出现这种情况了

为什么呢?
因为鼠标不好用,玩游戏的兴趣就慢慢淡了,鼠标也就不用使劲跑了....

网友I:
太夸张了

以每秒2CM计,两班倒为0.02*3600*16=1152m

俺弟弟开网吧的,俺看那些玩游戏的,鼠标的动作,主要是点击,2cm的位移,1Hz的频率,那是极限,而且,很多时候人要停下来练级...

网友C:
呵呵,鼠标可能还好些,你去看我那时候的键盘.

ASDW四个键可是都磨的凹下去的,那可是用手指头的肉磨出来的啊!

其实,我玩游戏都是算少的,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练什么枪法,完全是靠反应、靠躲闪来和别人拼反应、拼命中率、拼谁杀得快:-)

而那时候战队里的步枪王子,我们是眼睁睁的看着他天天十几二十个小时练枪一天天变厉害的,后来那真的是百发百中啊,实在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后来战队倒塌了,游戏也没人气了,玩别的就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

网友J:
圈圈笨笨,应该高价卖给LS的这个AK高手啦...

自动连击,双飞燕专门有款X2  被引起争议了,就是鼠标可以自动完成3连击,专为AK设计...

不过对偶没用,以前都在网上玩**地图的,HOHO,很少有败绩.
在学校宿舍楼大局域网里就玩AWP,         反正都用不上这个功能...

楼主:
呵呵~~~又不早说,现在都修好了,不行拉。

网友K:
支持,2个问题我都遇到过

谢谢!
没有理他
这哈可以了

网友J:
再还原成破鼠标 ,卖给X同学去玩AK

网友L:
买个新开关换就是几毛钱的事。。。

买个新开关换就是几毛钱的事。。。
还可以改变手感
我的鼠标带双击键,用起来挺方便的

网友M:
维修鼠标

呵呵 好的鼠标一般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N:
呵呵,圈圈你太伟大了

我也有一个很好的鼠标,3年了,出现了你所说的二种故障,也自己拆过好几次,一直没有弄好,我们为什么就没想到这样呢,枉学电子了:)现学现用试一下

网友O:
oo潜心研究这个,不错

两个帖子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P:
用了一年的鼠标键盘都像新的一样,更不用说坏了

俺喜欢对着电脑面壁~

网友Q:
谢谢分享,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下次就可以好好解决了

网友R:
computer00很聪明

网友S:
呵呵,二楼HWM

:我用过的鼠标不下十个,时间平均不小于五年,从未有此怪病。
看来>50岁。
并且50年前就开始用鼠标,牛!!!

网友T:
好文,真是生活好老师:P

网友U:
我要发言

也很启发读者,特别是新手!

网友V:
哈哈,圈圈好可爱的回复

这些问题自己解决也能学到不少啊

网友W:
太好了

学到了一招,谢谢OO

网友X:
我遇到过

直接找方正科技那客服换新的了

楼主:
汗...还是楼上的比较猛...

网友Y:
我的也出现过此类怪病。

顶!

网友Z:
请教

我的Logitech鼠标也犯同样毛病 按你说的焊上电容后 就什么反应也没有了 怎么回事?

网友AA:
楼上的要减小并联电容值

网友AB:
我的罗技鼠标也有这个毛病

OO真是好人啊,我的鼠标最近也有这个毛病,气得我最近不用鼠标了,之前这个鼠标一直挺好用的,罗技的,一直很喜欢她,现在丢掉又不忍心,我回去马上试试效果,真是太感谢圈圈了

网友Z:
谢谢

我回去马上试试效果,真是太感谢圈圈了

网友Z:
请教

我回去换成102的电容还是不好 还是无反应

楼主:
不可能吧?你拆掉电容它就好了?

有如下几个可能: 你的电容短路了;焊接电容时不小心将开关短路了;

如果连右键和移动等功能都没了,则很可能是鼠标线断了,通常是在出口那里,剪掉一截再连上就OK了,记得原来的线序哦。

网友AC:
怎么一个猛字了的呀!

鼠标能够这样用,I FOLLOW YOU!

网友AD:
可能是烙铁漏电把芯片打没有了。

引用 网友Z:
新手园地 ←返回版面

43楼: 请教

我的Logitech鼠标也犯同样毛病 按你说的焊上电容后 就什么反应也没有了 怎么回事?

如果拆焊还能用,说明容量过大。否则可能是烙铁漏电把芯片打没有了。

网友AB:
试了一下,不管用啊,焊上电容左右键都不好用了

试了一下,不管用啊,焊上电容左右键都不好用了

楼主:
估计你不小心把里面的数据线弄断了。

将鼠标出口处那里剪掉一小截再重新焊上试试吧。

网友AE:
一般我会把他丢掉, 买新的,嘻嘻

网友AF:
300元的罗技,有此问题好久了

改天修修

网友AG:
真是高手啊,有那么多办法,顶一下

网友AH:
咦?!这招不错!厉害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AB(2009-03-21):
我的罗技鼠标也有这个毛病

我圈圈的办法不管用啊,接上电容鼠标的左右键都不好用了,我的鼠标是罗技的,家里的办公室的两个鼠标都有这个毛病,真是郁闷

楼主:
没理由啊。莫非你的鼠标比较特殊,不是我们常见的轻触开

我怀疑不是因为接上电容的问题。而是你鼠标本身的线断了。

网友Z:
疑惑

你好 我焊电容时用的都是新的 而且也没让开关短路 一焊上电容就像检测不到鼠标一样 什么反应也没有 把电容一拿下去就好了 鼠标就恢复正常了 就是还有双击 愁人

网友AI:
~

我顶啊,弱弱的问句,为什么并上个电容就能消抖啊,为什么消抖就能防止鼠标双击啊?

网友AJ:
我觉得与其改装还不如去买一个呢

楼主:
那真是奇怪了,搞不清楚罗妓的鼠标咋设计的,这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