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正向与反向电阻?

楼主(2009-02-18):
用指针式万用表的欧姆档R*1K测普通二极管的正向电阻为几千欧,反向电阻为几百千欧,我想应该只是测二极管质量的一种定性方法而已,并不代表真正的阻值,二极管的正向电阻不可能达几千欧。有谁能解释一下这“几千欧”的来历。

网友A:
这是因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电表检测时把它当电阻了...

网友B:
二极管性能不好

   它的性能不好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再换一个试试!

楼主:
3楼没理解我的意思,2楼说的太简单。

用指针式万用表的欧姆档R*1K测普通二极管的正向电阻为几千欧,反向电阻为几百千欧,这说明该二极管是好的,呵呵。指针式万用表能用来定性检测很多元器件,比数字式好用,只不过要理解上述测试原理,可能需要先理解指针式万用表的欧姆档的工作原理.....

网友A:
恩,普通指针万用表就一个电池,串联表头,串联被测电阻

由于二极管的正向饱和压降,就相当于将电池电压降低了一些,因此指针就会往回走一段,
读出的电阻值就比较大了。由于是电压降低基本上固定,所以换不同量程时,指针位置变化不大,但是读出的阻值却是变化了很多。

网友C:
我来说说

当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挡R*1到R*1K时,通表内常使1.5V电池,当你用1K档测量"硅"二极管正向时电阻等于几千欧是正确的,因为1K档的电流很少几十uA,而一般二极管在微弱电流下的压降也变得很少,几千欧的阻值,说明压降只有0.3V左右,你用R*1档测量试试,电阻就会得到20欧左右了,因为这个档的电流较大了,约几十mA,这时二极管就达到了基本的压降.即0.7为左右,万用表指针也大约指在一半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