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负反馈放大的一些细节的不解

楼主(2009-02-18):
为什么信号的输入端  vi 的  22u  耦合电容的接法是左负右正呢?   为什么不是左正右负呢?      而信号的输出端 vo  的  22u  耦合电容的接法却是左正右负  这有什么诀窍吗?

网友A:
静态工作点方面的

三极管必须要Ube&gt0才能放大

网友B:
那边的电压高,就要接正极

网友C:
防止被充电而烧坏

在没有信号输入时,如上图,b极电压,要经过12V对22u电容充电,电容有充电的过程,所以+极就应在上面

楼主(2009-03-31):
computer00 和 xiaotiger

说得有理啊   佩服!佩服!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