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PROTEL99SE

楼主(2009-02-23):
(无正文)

网友A:
用鼠标左右键外键键盘上部分适当的按键控制。

网友B:
这个问题太笼统

建议看看书再提问为好。

不复杂的使用,大致包括:

1 规划板子的大小和形状(禁线层)
2 放置元件或加载网络表
3 元件布局
4 连线
5 校对修整

注意,要认识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线层。一般不要修改,以便交流。

网友C:
我是新来的,不知道我的回答是否是你想要的.

我所用的是Protel DXP. Protel 99SE与我所用的软件差不多.
1.首先要建好项目文件,画好原理图,每个元器件的封装要弄好.所有连线要画好.编译一下,网络表明确
2.把所画好的原理图导入到PCB中.缩放变小,会看到每个元器件.规划好板子的大小,把全部元器件选中放入到板子中.
3.元器件放置一般采用自动和手动相结合的办法.先点自动放置,再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变一些元器件的位置.在复杂电路中这种方法的优势就比较明显了.
4.布线也可采用自动加手动的方法.
5.根据实际情况再决定是双面板还是多层板,过孔还有爬电位等,来设定一些线径和板子层数的参数设定.

网友D:
所画好的原理图导入到PCB中

估计楼主不知道怎么导入吧
不过 我都不用99了
忘记了

楼主:
5楼的说的不错,本人就是不知道怎么使用所以

本人就是不知道怎么使用所以才问下各位前辈,有视频教程就更好了要仔细点的哦

网友E:
CEPARK电子园有

BBS.CEPARK.COM有。。!
  一个牛人录的。。很不错,有8个小时。。

网友F:
如何实用2003?

我还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