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耦隔离输入的问题

楼主(2009-02-24):
作毕设需要向单片机输入4路信号,前面还要加隔离(6n137光耦),比较器,整形(7414或5406),请问前面的东西的搭法,我是新手啊,请大家帮帮忙。可能说的不太明白,你们提出来我再补充。谢谢!!谢谢!!

网友A:
.

学会看数据手册

网友B:
具体不清楚不好说

如果是逻辑类信号,光耦输出一般直接接单片机即可

网友C:
要看是啥信号了?

楼主:
谢谢~

输入1路±15v磁信号,频率小于7Hz;3路vTTL信号,频率小于21Hz,是不是要每一路都分别接个光耦啊?

网友B:
4路各自光耦,直接接到单片机

网友D:
这么低的频率,一个TLP521都富裕,不用上6N136和7414;

网友E:
这些要看具体的信号情况

“向单片机输入4路信号,前面还要加隔离(6n137光耦),比较器,整形(7414或5406),……”

如果是低速信号,整形驱动过程则不需要,如某些手动操作信号。
如果是速度较高,则整形滤波可以考虑,如那些象键盘之类的手动信号类型或更高速度的信号。但这可能在光耦前侧进行,也可能在光耦后侧进行。

另外,光耦输入端要有足够的驱动能力。不是整形滤波后不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