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如何将浮点数转换成BCD码和LED段码???

楼主(2009-02-25):
我现在在做一个小制作,就是给自己的电动车装上数显时速表,计数脉冲来自于电动机的霍尔,基本的计算方法是:霍尔脉冲所代表的长度/脉冲间隔时间,但是除出来的是小数,如何才能转换成LED段码以供显示呢?

网友A:
晕菜,

程疗匠人又出来了,
办法是很简单,先转换城ASCII码,然后再转换城LED显示码
或者转成纯数字的数字串,然后再转换城LED显示码,不过要注意小数点的问题
我的办法是,带小数点的那位数,最高位置1.比如5H变成85H,就是带小数点的数。
或者先转换成压缩BCD码,然后再转城LED显示码,

楼主:
那么在keil中是否有现成的函数可将浮点小数转换成ASCII码?

如题

网友B:
我的冒牌领导:一位一位算吧。

楼主:
LS的,你不觉得冒牌的领导要比正宗的好吗?便宜啊~

网友C:
程序雷人啊。

你提的两个事情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BCD是数据存储格式,自己拿算法一位一位的转就是了。LED段码是跟硬件相关的,一般查表解决。推荐看我书里相关章节。

楼主:
转成段码是没有问题,我就是想知道有没有简便方法分离每

网友D:
QQ646877318

void  change()
{
    if (dqcl_date>999999)//9999.99
    {
        dqcl_date=0;
    }
    big_desplay[5]=dqcl_data[5]=dqcl_date/100000;
    big_desplay[4]=dqcl_data[4]=dqcl_date%100000/10000;
    big_desplay[3]=dqcl_data[3]=dqcl_date%100000%10000/1000;
    big_desplay[2]=dqcl_data[2]=dqcl_date%100000%10000%1000/100;
    big_desplay[1]=dqcl_data[1]=dqcl_date%100000%10000%1000%100/10;
    big_desplay[0]=dqcl_data[0]=dqcl_date%100000%10000%1000%100%10;

楼主:
看来用 mod 还是比较通用的办法~

网友E:
NND,不仔细看,还以为是程序匠人.

原来是马甲,我说呢,匠人还出书,怎么会问这种问题.晕倒~!!现在的马甲真多.

网友F:
山寨版本的匠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