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运放(difference amplifier)的输入失调电压疑问???

楼主(2009-02-26):
像差分运放内部集成了电阻,那它资料上讲的输入失调电压是指等效到芯片管脚的输入,还是指等效到芯片内部放大器的输入。请各位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A:
在用户够得着的地方

如果是在器件内部,则属于器件指标的问题,不属于器件性能的问题。

参考TRI和RTO:http://www.analog.com/library/analogDialogue/bestof/pdf/06_2a.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