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场效就管

楼主(2009-03-03):
各位老大我想用一个场管驱动一个20W左右的负载,用继电器太贵,但我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管,网上的资料个个都比继电器还贵,有那位老大知道TO-92封装的场管合用的但又不太贵。。谢谢。。。

网友A:
几毛钱一个的功率MOS还叫贵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B:
TO-92想上W?

对LZ无语
功率MOS比继电器可便宜多了,当然导通和断开电阻不是一个级别的,驱动功耗也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C:
640N

这个是18A的